看看这个电路能否正常工作(转帖)

楼主(2009-10-08):
[attachment=29784]
下载积分:+1(勤学好问) 请勿重复发表相似内容

网友A:
感觉可以,不知道实际怎么样。

网友B:
图纸不太清晰有栅格
能否说下你要怎么控制
控制什么
感觉这个图有点别扭
还有上面那个是计数器还是什么我看不清

网友C:
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D:
图纸没问题,要实验一下才知道结果.

网友E:
稍稍分析一下,没有发现逻辑错误,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F:
理论上这是可以的,在KM1 KM2上分别再加个KM2 KM1的常闭来联锁更好点

网友G:
应该是可以运行的,收藏了,又学了一招,继电器也可以交替输出了

网友H:
可以实现,理论上没问题的

网友I:
实际工作可能有问题,KA2与KA3有逻辑冲突。

网友J:
基本可以了。控制回路有不完善的地方,KM1与KM2欠缺交替互锁。

网友K:
绝对可以!

网友L:
没问题。我研究过了。实际运行下试吧。
相信自我!

网友M:
楼主转载的控制电路经分析逻辑控制没问题,有几位楼上的朋友建议增加KM1与KM2互锁,我的意见是在这个电路结构中没有必要,因为KM1与KM2是相对独立的,不同于我们平时所接触的电机的正反转控制。

网友I:
继电器电路是并行电路!当液位仪第二次接通,KA2吸合瞬间,KA3有可能失电,这是因为对于继电器来说总是常闭先断开,常开再闭合。

网友N:
模拟可以

网友O:
通过KA2与KA3来实现交替控制,很好。

网友P:
可以实现,理论上这没问题的,可以.

网友Q:
图看不清楚呀   能不能发一个清楚一点的

网友R:
支持九楼的说法,KA2和KA3存在触电抢先动作的可能,使整体电路的效果不稳定。

网友S:
有点模糊,看不清,能清楚点就好了。

网友I:
上午因有事,没有详细说明,现在我把认为这个电路不一定能正常工作的原因详述如下:
1 此电路在上电及液位仪第一次接通后工作都是正常的,问题出在液位仪第二次接通时,KA2与KA3产生逻辑冲突(KA2得电瞬间将使KA3失电,KA3失电又使KA2不一定能得电自锁)专业术语称之为“逻辑竞争”,即在忽略继电器动作时间的情况下在KA2得电瞬间你不能确定是KA2先得电自锁还是KA3先失电复位。
2 继电器电路是并行电路,即它通电工作时是同时动作的,这是和PLC程序最大的不同点(另说一句:若此电路是PLC梯形图程序,那就没有问题)同时继电器的触点动作时序是:得电动作时常闭先断开,常开再闭合;断电复位时常开先断开,常闭再闭合。所以在考虑了继电器的触点动作时序后可以知道在KA2得电瞬间基本上是KA3先失电复位。
3 以上都是理论分析,在实际工作中因为继电器铁心剩磁、触点串弧等原因KA2还是有可能吸合工作的,但动作不可靠。
  • 下载积分:+1(xxscwsry)

网友T:
    说可以也可以  就是不稳定

网友U:
引用 网友M:
楼主转载的控制电路经分析逻辑控制没问题,有几位楼上的朋友建议增加KM1与KM2互锁,我的意见是在这个电路结构中没有必要,因为KM1与KM2是相对独立的,不同于我们平时所接触的电机的正反转控制。

相同意见

网友E:
引用 网友U:

相同意见

不错,图中因KA1和KA2已构成互锁状态,再加KM1和KM2常闭点互锁,纯属多此一举!

网友V:
SL1 的间歇ON  OFF   可能会导致电路不稳定,我肯定
yanzhi2008

网友W:
不可以,2号泵无法运行,第一次1号泵正常运行,KA3自锁,当水位2 次升高时,KA2瞬时通电,KA2常闭先断开,致使KA3断电,KA3常开将复位,使KA2未完全闭合。KA2将不能自锁。泵将再次启动1号工作。

楼主:
个人认为有时能正常,有时不正常,随机的。主要是触点竞争问题。

网友M:
根据LZ的原电路图增加一个时间继电器KT,使KA2稳定过渡,是否可行请大家指教!

网友E:
早上又看了看,觉得楼上的这种做法,让KA2若发生常闭点断开先于常开点闭合的时候,用KT的延时触点保证了此时的KA3不失电,从而保证了KA2线圈电路中KA3的常开点不至于瞬间失电而使KA2不能自锁。可行!昨晚匆忙分析有误,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M:
根据LZ的原电路图增加一个时间继电器KT,使KA2稳定过渡,是否可行请大家指教!

[attachment=29976]

支持!

网友X:
可以实现,但不稳定。

网友M:
31楼的师傅你好!不才所增加的时间继电器用的是得电延时断开,只要时间继电器设定的延时时间大于KA2常闭触点与常开触点的转换时间,那么KA2吸合后KA3还有一个延时释放的时间差,因此能让KA2平稳过渡。在此请师傅你能否阐述一下你认为于事无补的论证吗?先谢谢了!

网友Y:
有点问题,系统很可能不稳定

网友Z:
理论通,但有待实物验证!

网友AA:
楼主这个图不可能实现的,按你的电路分析,每次工作都是KA1,也就是1号水泵工作,如果要实现你的想法,可以这样考虑,1号水泵工作后,给一个记忆信号到一个继电器KA3,作为下一次水位来到给KA2的回路提供条件(2号水泵工作条件),同样,2号水泵工作后,又给一个记忆信号到一个继电器KA4,作为又一次水位来到给KA1的回路提供条件,这样就可以实现楼主的想法。哈哈、、、、、、自己画图去吧

网友AB:
如果开了一个泵水位还是高点算?

网友AC:
看了行
就不知道实际用了怎么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M:
根据LZ的原电路图增加一个时间继电器KT,使KA2稳定过渡,是否可行请大家指教!
[attachment=29976]
没问题了,不过把KT直接代替KA2电路更简洁。

网友AD:
可以实现,没问题的

网友AE:
同意九楼的说法

网友AF:
理论上没问题的

网友AG:
可以的,我们厂有这样的实例,不过我们用来控制机器升降的,多了行程开关和升降选择的按钮,其他的都一样,不过故障来的时候不太好处理~~~,因为线多了!

网友AH:
抢电的可能没有!!!仔细分析下就知道了,常闭和常开一起动作,一个自锁了,还一个先是断开接触器,然后接触器的触头才断开,那个接触器还才断开。懒的看那个是那个了!!
仔细分析就很容易出来!!!!
那个什么互锁的!!!大可不必!!!之所以要互锁,是为了防止两个同时动作会发生事故。。。
楼主这个轮流作业 是没有问题的
yanzhi2008

网友W:
不可以,接触器是机械原件,通电是常闭先断开后,经过一个很短的时间,常开才闭合的,也就是通电必须保证其常开闭合自锁后,才能维持。

网友AI:
感觉可以………你把它变成PLC程序 模拟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J:
看起來沒有問題,應可以

网友AK:
前半部分就是个单按钮启动/停止电路。

网友AL:
工作应该没问题,用软件模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M:
理论是是可以的,要看你实际运行了

网友AN:
按照原理图分析,第一次可以工作,第二次不能工作。KA2与KA3机械触点配合有问题,因为继电器触点是先断开常闭再接通常开。 用PLC到是很好实现这个逻辑。

网友AO:
理论应该没问题,要用继电器试一下,用软件模拟不一定正确,

网友AP:
逻辑上应该可以吧

网友AQ:
这个电路绝对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R:
应该可行的!KA3控制KM1和KM2轮流接通!有没有接实物来验证一下!最好去实物实验一下!

网友AR:
通过理论上的分析和工作过程,此电路是简单可靠可行的。可以达到1泵和2泵轮流运行!

网友AS:
理论上这没问题 , 但是实际使用时效果不稳定 . 当液位仪第二次接通,KA2吸合瞬间,KA3有可能失电,而至KA2 ,KA3 两个中继电器都没办法吸合, 造成重复启动KA1 , 因为对于继电器来说总是常闭先断开,常开再闭合。

网友AT:
应该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AU:
跟本不行,KM2是不会吸合的,

网友AV:
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是不稳定的,同意楼上说的时序观点,触点竞争
东凌

网友AW:
理想可以
但实际上就不稳定了

网友AX:
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AX:
实际就怕水位开关不稳定液面波动频繁启停,KM1,KM2要互锁较好,最好有高低位启停

网友AY:
可以实现,但液位计采用安全电压

网友AZ:
看看实际结果吧。

网友BA:
可以啊,但要是同一电机的正反转就不可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