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的程式是什么问题导致结果不对呢

楼主(2009-10-08):
我是才接触PLC的,所以编些简单的程序熟悉指令,但是这个程式我仿真时结果不对,不知道为什么,希望高手们能给我解答,谢谢.
后面的程式没有对D0,D1的数据进行修改,只是利用D0,D1,D2的数值,但是D2的数值却是对的,为什么呢

网友A:
因为你没有仔细看手册,所以导致编程这种低级错误。
16位 MUL 16位,其结果为32位,所以,D100 MUL K10,其结果保存在D0,D1中,你竟然占用D1用于下一个计算。
D2没有发生错误原因在于,你没有傻乎乎的去占用D3。
看看你的编程手册的第184页,好好的去理解一下MUL指令。
Regards
下载积分:+4(sjm213)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

楼主:
大哥这个傻乎乎用在我身上是在是太准确无误了,感谢大哥的提醒,马上去下个编程手册学学

网友B:
16位乘法结果用32位(用2个目标元件)。D2和D3是D102乘机10的结果,D3没有用到,所以。。。。。。。

网友C:
两个16位MUL后,其结果存在D0,D1中,而D3没有用到所以是对的
东凌

网友D(2010-11-24):
1楼正解

网友E:
学习了,呵呵。高手真多

网友F:
新手难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

网友G:
新手是这样的

网友H(2011-06-16):
好好学习 吧

在东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