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请求帮助

楼主(2009-10-08):
今天在工作中碰见一个这样的问题:有个推进机构的推进是靠伺服电机驱动的,伺服电机的控制是由PLC与单轴数字控制器来实现的,单轴控制器中的程序能够正常执行,但是伺服电机不动作,而且伺服驱动器有时有过载报警提示,而实际上伺服电机已与负载断开,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并请告知问题的解决办法,单轴数字控制器是MOTEC-21DA;伺服驱动器是松下A4系列

网友A:
是伺服驱动器输出晶体管烧毁。
下载积分:+1(zszajiao)

网友B:
伺服输出U V W是否接错!
下载积分:+2(zszajiao)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伺服输出U V W是否接错!
楼上的说得对,调相了是不行的!
下载积分:+2(zszajiao)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醒,今天我已经解决了,经过仔细的查对,伺服控制驱动器的一根方向与脉冲的电源需要与单轴控制器的电源共点存在问题!

网友D:
小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