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程梯形图

楼主(2009-10-09):
本人是初学者,有道题我编不出来了,大家帮帮忙:用一只按钮控制一盏灯,第一次按下灯亮,第二次按下灯灭,奇数次灯亮,偶数次灯灭。用到微分指令了大家帮帮嘛,小弟在此先谢过了啊

网友A:
可以做个计数器
计数器的值设置成2
用比较指令比较等于1的时候灯亮,等于2的时候灯灭,
在用2的下降沿把计数器复位

网友B:
奇数次灯亮是指 按3下,前两下灯没反应,第三下灯亮还是第一次灯亮,第二次灯灭,第三次灯亮这样的情况?

楼主:
恩,第一次亮,第二次灭,第三次亮,第四次灭,以此类推。
感谢一楼兄弟,我按你的方法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