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怎么偷电好农村很多人都是在家里插了一根钢筋作O线用,这样安全吗?

楼主(2009-10-09):
现在农村很多人都是在自己家里插了一根钢筋作0线用,这样安全吗
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你们赞成吗,对家用电器有危害吗?
大家想学习知识面的话请进入中国工控168网,查看工控助手对您学习有所帮助。

网友A:
鄙视这样的行为

网友B:
这种做法是违规的,那可是坐班房的,我鄙视这种人。

网友C:
没有用的!因为是不能装漏电开关!一旦用电器漏电就没有起保护作用!所以很不安全!这样做是把自己的生命当儿戏!

网友D:
农村本来就没几家装漏电保护,能装一闸刀开关就不错了!以上做法,这也是为什么农电损耗高的一个原因!

网友E:
现在是不可能的吧,都有触电保护器的,会跳闸的.

网友F:
不 安 全.小心漏电

网友G:
省钱不要命.

网友H:
一线一地制,如果零线进入电度表的话,电度表照样运行的。

网友I:
不安全。这是在拿生命开玩笑啦。也是违法行为。

网友J:
于情于理不允许.于情国法不允许,于理现在几乎计量表都集中按装,意义不大.安全性能也过不去啊!!不要干为了那些蝇头小利的事,一点不值.理论上对于家电也有危害.

网友K:
大家仔细想想!回路还是要经过电表,这也不算偷电,这样反倒会减少干扰,直接接入地会减少原来零线上的电压降,他是用大地为导体直接回到变压器零端。但是这只能作为接地为目的,不能作为真正的负载零端。
宜宾工控

网友L:
这样被抓到了就可以吃公家饭了,但是人命不好玩的,算了吧.

网友M:
这样做偷不到电,只是给零线做了一次重复接地

网友N:
要偷电还得一步:在电表上将零,相输入对调,使电流不经过电流线圈

网友O:
这个贴读起来怎么这么别扭啊
什么农村很多人 你想这样就说你想这样 何况就是这样也偷不到电的

网友P:
你插螺纹钢也没用

网友Q:
从可行性上来讲,15楼的可实现,但是不安全啊!

网友R:
按15楼的方法可实现,但按地电阻偏大,接地电流不易扩散,电压不稳定,对用电器有一定影响,也不安全。

网友S:
肯定不安全
合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