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9):
1.常用标准节流装置(孔板)、(喷嘴)、(文丘利管)。
2.常用非标准节流装置有(双重孔板)、(圆缺孔板)、(1/4圆喷嘴)和(文丘利喷嘴)。
3.孔板常用取压方法有(角接取压)、(法兰取压),其它方法有(理论取压)、(径距取压)和(管接取压)。
4.标准孔板法兰取压法,上下游取压孔中心距孔板前后端面的间距均为(25.4±0.8)mm,也叫1英寸法兰取压。
5.1151变送器的工作电源范围(12)VDC到(45)VDC,负载从(0)欧姆到(1650)欧姆。
6.1151DP4E变送器的测量范围是(0~6.2)到(0~37.4)Kpa。
7.1151差压变送器的最大正迁移量为(500%),最大负迁移量为(600%)。
8.管道内的流体速度,一般情况下,在(管道中心线)处的流速最大,在(管壁)处的流速等于零。
9.若(雷诺数)相同,流体的运动就是相似的。
10.当充满管道的流体流经节流装置时,流束将在(缩口)处发生(局部收缩),从而使(流速)增加,而(静压力)降低。
11.1151差压变送器采用可变电容作为敏感元件,当差压增加时,测量膜片发生位移,于是低压侧的电容量(增加),高压侧的电容量(减少)
12.1151差压变送器的最小调校量程使用时,则最大负荷迁移为量程的(600%),最大正迁移为(500%),如果在1151的最大调校量程使用时,则最大负迁移为(100%),正迁移为(0%)。
13.1151差压变送器的精度为(±0.2%)和(±0.25%)。 注:大差压变送器为±0.25%
14.常用的流量单位、体积流量为(m3/h)、(t/h),质量流量为(kg/h)、(t/h),标准状态下气体体积流量为(Nm3/h)。
15.用孔板流量计测量蒸汽流量,设计时,蒸汽的密度为4.0kg/m3,而实际工作时的密度为3kg/m3,则实际指示流量是设计流量的(0.866)倍。
16.用孔板流量计测量气氨流量,设计压力为0.2MPa(表压),温度为20℃,而实际压力为0.15MPa(表压),温度为30℃,则实际指示流量是设计流量的(0.897)倍。
17.节流孔板前的直管段一般要求(10)D,孔板后的直管段一般要求(5)D,为了正确测量,孔板前的直管段最好为(30~50)D,特别是孔板前有泵或调节阀时更是如此。
18.为了使孔板流量计的流量系数α趋向定值,流体的雷诺数应大于(界限雷诺数)。
19.在孔板加工的技术要求中,上游平面应和孔板中心线(垂直),不应有(可见伤痕),上游面和下游面应(平行),上游入口边缘应(锐利无毛刺和伤痕)。
20.图中的取压位置,对于哪一种流体来说是正确的?( A )
A. 气体     B. 液体     C. 蒸汽     D. 高粘度流体     E. 沉淀性流体
    原理:测量气体时,为了使气体内的少量凝结液能顺利地流回工艺管道,而不流入测量管路和仪表内部,取压口应在管道的上半部,即图中1处。
         测量液体时,为了让液体内析出的少量气体能顺利返回工艺管道,而不进入测量管路和仪表内部,取压口最好在与管道水平中心线以下成0~45度夹角内,如图中2处。
        对于蒸汽介质,应保持测量管路内有稳定的冷凝液,同时也防止工艺管道底部的固体介质进入测量管路和仪表内,取压口最好在管道水平中心线以上成0~45度夹角内,如图中3处。
21.灌隔离液的差压流量计,在开启和关闭平衡阀时,应注意些什么?什么道理?
答案:对于隔离液的差压流量计在启用前,即在打开孔板取压阀之前,必须先将平衡阀门切断,以防止隔离液冲走,在停用时,必须首先切断取压阀门,然后方可打开平衡阀门,使表处于平衡状态。当工艺管道中有流体流动时,在节流装置两边便有差压存在,对于灌隔离液的仪表,若是两个取压阀门都是打开的话,此种情况类似"U"型管中液体不能连通,正压端压不进,负压端抽不出,能保证"U"型管中的液体不会跑掉。所以灌隔离液的流量差压计,强调注意平衡阀门的相对位置,其道理也就在这里。
22.何谓差压变送器的静压误差?
答案:向差压变送器正、负压室同时输入相同压力时,变送器的输出零位会产生偏移,偏移值随着静压的增加而发生变化,这种由于静压而产生的误差,称为静压误差。
23.试述节流装置有哪几种取压方式?
答案: 1.角接取压    2.法兰取压   3.理论取压    4.径距取压    5.管接取压。
24.用差压变送器测流量时,何种条件下需要安装封包?如何安装?
答案:当被测介质是有腐蚀性的气体或液体时,为了保护差压变送器的膜盒和测量导管不被腐蚀需要加装封包;当被测介质是粘性介质时,为了保证测量准确,也需安装封包。封包与节流件的连接口为“进口”,与测量导管的接口为“出口”,则被测介质密度小于封液密度时,封包要“上进下出”,则被测介质密度大于封液密度时,封包要“下进上出”。
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知识面请进入中国工控168网,工控助手帮您学习的好助手。工控168网祝您一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