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9):
生产线用PLC控制,触摸屏操作。为了操作方便前后有两个触摸屏。屏是EVIEW的,PLC是LG的,两个屏共用一个通讯模块,通讯模块两个接口,一个是232,一个是485。通讯使用是485,所以232口出来就有个转换器将232转成485。然后就是这个口出来的屏信号老是不稳定,我当时就怀疑屏蔽不好。在低速的时候通讯的效果要好很多,而这个转换器离变频器很近。我就将转换器移动一下位置,以前转换器不是固定在电柜的底板上的,但是我在移动的时候把转换器的金属外壳碰到了电柜的底板上,当时就出现了一点火花,马上两个屏的通讯全断了。刚开始我以为是PLC模块被烧了,后来查了半天原来把两个屏的485口烧了。郁闷!不知道为什么把两个屏都烧了。看来这个232转485的装置还是有问题,当时买的比较便宜的,看来便宜的东西使用要慎重啊。

网友A:
按正常来说232转485不会产生问题,
我还没遇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B:
是不是你的PLC与电柜的接地电位有关?

网友C:
是不是控制柜的电线太乱了,在移动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打的火。工作要认真啊!

楼主:
电柜的接地电位没问题
还有不是碰到电线这点不会有错,是碰到电柜底板时产生了很小的一点火花
我怀疑是转换器做的不好内部与外壳的绝缘不好!

网友D:
没有遇到过!应该有原因的!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E:
把转换器拆开看看里面  可能会有发现

网友F:
是要小心哦!深受教育。

网友G:
电柜接地不良。个人看法。

网友H:
应该跟控制柜的接地有关系,查一下,同时打开转换器检查一下!

网友I:
RS232的地和配电柜的地不是等电位的!

网友J:
三菱的输入侧COM端子如果碰电柜也会有火花,也会烧元件,我修过的!

网友K:
通讯不好是一开始就有的情况还是突然产生的情况?

网友L:
可靠接地

网友M:
可能你的电柜有电吧, 把你的屏外机壳当接地了就短路了, 烧了,

网友N:
24电源上找找

网友O:
带电移动要小心!

网友P:
采用光隔离的转换电路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