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9):
FX2N   PLC   可以串联多个4AD吗?
比如我要在一台FX2N PLC上串4组 4AD 模块 .读取16个 4-20毫安的信号
可以串联吗?

网友A:
可以的,但不如串2个8AD来的划算,程序也少。

网友B:
可以串,但是成本高
台湾永宏plc

网友C:
成本低的话用永宏的看看 可以带128路模拟量呢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网友D:
8AD是非常昂贵等于4个4AD价钱。我最多试过8个AD都无问题,中间加IO单元。你可以考虑汇川模块可以与三菱通用而且可以乱真。模拟量采集如果不要求速度,还有其他招数的。我现在随便就可以造到64路上的采集,而且成本极低。大概是模块的。5分之一。而且不占用IO无限量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D:
8AD是非常昂贵等于4个4AD价钱。我最多试过8个AD都无问题,中间加IO单元。你可以考虑汇川模块可以与三菱通用而且可以乱真。模拟量采集如果不要求速度,还有其他招数的。我现在随便就可以造到64路上的采集,而且成本极低。大概是模块的。5分之一。而且不占用IO无限量扩展。

谢谢您  huangjia  能和我说说怎么做64上的采集吗?

网友E:
串多少关键是PLC的I/O点数限制,FX2N的最多是256点,一个4AD占用8个点,你可以根据你的情况具体核算一下。
使用多少个I/O点,多少个4AD,加起来不能超过256。仅供参考

网友F:
你说的不全,一个PLC穿多少取决于主机,一个模块相当于8个点,总数不能超过主机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