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压力变送器故障的问题

楼主(2009-10-09):
液压系统压力10MPa,检测液压缸压力的压力变送器40MPa(过载到80MPa),一开始没有问题数值正常。刚使用几天压力变送器输出22mA(故障状态)。电气线路经信号发生器检验没有问题,通道采集正常。目前已经相继损坏十几个压力变送器(德国HYDAC),请较高人分析原因?
中国工控168网,您学习理想的网站,里面的工控助手知识面比较广可以进入相看惊喜不断呀!

网友A:
范围是0-20ma?4-20ma?每个坏都是什么故障现象?没压力也输出22ma?模拟量接口是不是匹配?

网友B:
1、是不是用的场所有问题,导致模块出现故障的了。
2、在电路中有别的谐坡在里面一起的了。
3,在电路中有别的电压在里面,比如信号干扰了。

网友C:
压力变送器 输出是否用屏蔽线!!

网友D:
想问一下,损坏的压力变送器是装上去就坏的,还是用一段时间才坏?压力变送器对防震动要求都比较高,如果都是用一段时间才坏的话,应该是使用环境不好造成的,比如液压机械在使用过程中整动传导至压力变送器导致压力变送器的精密器件损坏,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将压力变送器装到相对固定的墙上,用软管连接来传导压力,减少机械震动对压力变送器的损坏.
下载积分:+1(upload)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飞刀,又见飞刀
紧急求助关于压力变送器故障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