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打开s7-300工程提示内部数据结构错误

楼主(2009-10-09):
打开300的工程时,出现了内部数据结构错误的提示,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而在出现了错误提示后,却依然可以将此程序下载到PLC进行执行,也不知道程序运行将来是否会出现问题。
恳请高手指点了!

网友A:
程序不会出现问题,你放心下载好了。

网友B:
有一种操作会导致这种提示:
删除或是添加了FB中的静态变量并保存,但调用FB的语句没有相应更新所附带的背景数据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