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Q172CPUN三菱运动控制器OS

楼主(2009-10-09):
Q172CPUN三菱运动控制器OS
Q172 SV22 QC.rar

网友A:
这二个怎么看起来像论坛里以前发过的?

楼主:
看着一样? 版本一样吗!

网友B:
我的是Q172H的。合不合用的??

网友C(2010-04-15):
我的Q172OPUN跟电脑连接老是连不上,你们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D:
连不上有什么提示,有好几种连接方式的
这个CPU有几个口
三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连不上有什么提示,有好几种连接方式的
这个CPU有几个口
两个啊,一个USB,一个232接口。
是不是我用的版本不行啊?

网友E:
应该是通信线的问题多,找条比较好的USB线问题解决.

QQ:84818626

网友F:
这个SV22QC VER300C 与SV22QC VER300P哪个版本高呀。影响读取吗?
lvhonjun

网友G(2010-09-21):
Q172HCPU的OS有吗

网友H:
请问一下如何使用
lvhonjun

网友G(2010-11-02):
SV223QC的OS有吗

网友I:
我在找给A172SHCPUN用的软件SW3RNC-GSVE SV22P,如有, 可以上传一下吗?

网友J:
哪位大俠用過Q172CPUN,我公司正在做一個小項目要用到Q172CPUN,有興趣的朋友請和我聯係一下費用zdc_qj@163,com

网友K:
连不上也有可能是PLC配置时没做多CPU的设置,同时还得再通讯设置里面设置连接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