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通讯问题

楼主(2009-10-09):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用FX3U的PLC加一个232BD板,用通232和上位机组态软件进行通讯,然后电器柜本身加一个触摸屏和3UPLC得422接口通讯,上位机和触摸屏能不能对PLC同时进行监控?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当然可以,并互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