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9):
我用的STEP7_V54_SP4_Chin_PftW.zip.zip是中英文版的,我选择的是中文安装,使用一切正常,我在300和400视频教程里看到用的跟我一样的软件,也是中文安装的,在工具栏里有仿真软件按钮,教程里打得开并使用了,可我的仿真软件按钮是阴影的,点击它没有凸偶感,即点不动,这个软件里面真的有仿真软件吗?帮助里写到(使用此软件包可在位于计算机或编程设备(如PG 740)上的仿真可编程控制器上运行和测试程序。因为仿真完全由STEP 7软件实现,所以不需要任何S7硬件(CPU或信号模块)。使用仿真S7 CPU,可以测试和维护S7-300和S7-400 CPU的程序。
这个可选的软件包提供了简单的图形界面,以用于监视和修改程序中使用的各种参数(例如,用于开、关输入)。此外,在程序由仿真CPU处理的同时,您还可以使用各种STEP7软件应用程序。例如,利用该方法可以监视和修改变量表。)这个软件包在哪里?望那位老师知到能告诉我。

网友A:
该软件为升级包,因此不包含仿真软件PLCSIM.

请自行寻找PLCSIM.
  • 下载积分:+1(wlw)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1楼的指点,我把最近下载的300仿真软件安装到STEP7_V54_SP4_Chin_PftW.zip.zip同一个目录里试了一下,结果可以用了,不过就是英文版的,先暂时用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1楼的指点,我把最近下载的300仿真软件安装到STEP7_V54_SP4_Chin_PftW.zip.zip同一个目录里试了一下,结果可以用了,不过就是英文版的,先暂时用在吧,

    这个仿真西门子官方根本就没有出过中文版的,不过在本论坛有中文汉化的下载。
    中文汉化下载路径:http://www.ymmfa.com/read-gktid-39932.html

网友C(2009-12-06):
    我从西门子网站下载的STEP7_V54_SP4_Chin_PftW.zip.zip软件解压缩后,安装时说我的电脑不具备以下条件,但下面是空白的,不知道缺少什么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