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9):
想好好学一下PLC与变频器的通讯控制,苦了单位电工就自己一个人,很多问题没人能请教,有些时候也许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一个人却要走很多的弯路去想通,希望工控的老前悲们支持一下我,本人在一个国营厂搞电工,月收入不到1500,懂PLC的简单编程,主攻的是西门子,全部是看书自学,现在只能编写一些简单的程序和数量字计算,下一步想从通讯控制变频器入手,资料上都达笼统,就是西门子网站上的实例也不详细和实用。现有224和226PLC和台达变频器。我想的是能通过TD200起动、点动和停止变频器,最好能在200上设置变频的频率。

网友A:
我写过一个哦
就是西门子200和三晶变频器MODBUS通讯  CRC校验
站内收索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A:
还是附件带上吧
给你参考
描述:程序
附件: 三晶通讯 CRC.rar (4 K) 下载次数:135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师,能说说是怎么控制的吗,从哪起动变频器,怎么调节频率的,变频是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