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怪事

楼主(2009-10-09):
公司里安装了一个高压钠灯,我们习惯叫射灯,
前几天不知何故,灯不亮了.一般是灯泡烧坏,所以直接换
了一盏新灯泡.可是结果它并没有亮起来.查来查去,一切
都正常.拿到配电室里又检查过,接上电源,结果亮了.于
是又安装到现场,令人失望的是仍不亮!今天没有啥事就
再次拿到配电室折腾了一通,这次直接换了电容和电子
触发器,因镇流器无配件没有换(其实用表量是好的),之后
接上电源,灯亮!又屁颠屁颠的安装到现场,送电不亮,断电有
时灯闪一下就灭了!我纳闷!邪了门了!难道在屋了水平放时
就亮,在现场垂直就不能亮了?现场有轻微震动会影响它的
正常工作吗?请您分析分析.

网友A:
这种灯的启动是要一定的时间等待的,不足为怪,凑巧而已!

网友B:
太低级的问题

网友C:
闪一下说明有闪的那一下有电到,是不是哪里接触不良导致触发的时候电流过大,接触不良的地方因发热断开啊?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D:
电压不稳定会有这样的现象,这样的事我经常碰到的。

网友E:
灯管与镇流器的匹配问题,多换几只灯管试试,镇流器与灯管之间线路不要太长。

网友F:
检查线路,或用调换法,把好的灯装上试一下,不就可试出了吗?

网友G:
能闪一下,就说明电路有问题,你拿万用表去测一下电压是否正常,应该跟线路有关,因为你那到配电室后都可以亮的.
下载积分:+1(feis1988)

网友H:
这个东西亮了一会儿,要等30分钟左右,才能通电,检查电路和电压。我遇到好几次。

网友I:
我也常遇到怪事,科学不能解释的,电气上遇到这种,最好仔细查查,有可能问题出在自己根本没注意的地方

楼主:
多谢大家指教!

网友J:
我想应该也是电路有问题.你拿万用表量一下.是不是那里接触不好~

网友K:
灯头是否有更换,这种情况经常是灯头接触不良。

网友L:
这种故障我们也遇到过,检查一下镇流器吧

网友M:
镇流器老化,再遇线路电压偏低,也会出现起动不了的现象。

网友N:
这种灯熄灭后想再次启动是要等待一定时间的,你说的这现象很正常,你开始以为是灯坏了,当你把灯拆下来拿到室内灯又亮了,所以说灯本身上没问题,是拆灯到室内已用了一定时间了,所以说会亮,当你又把灯装回去后通电时亮了就断电了,再次通电灯又不可能会亮,要等待段时间.也有可能有接线接触不良.

网友O:
断电有
时灯闪一下就灭了????
明显电源接触不良,检查现场接头部位。通电后测量灯具前端电压,

网友P:
我觉得可能是电压问题变所

网友P:
我觉得可能是电压问题变所电压高

网友Q:
线路接触不良 因灯启动电流大所以会闪一下 接上2000W电炉子检测一下电压就明白了

网友R:
过一段时间就会亮了,你那边一试好,就到这边装上去肯定会出现上述现象

网友S:
楼上的把所有的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说了,我就只能顶一下了。再说就是废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