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瓶带上的接近开关支架用什么方式的好呢?

楼主(2009-10-10):
输瓶带上的接近开关支架用什么方式的好呢?第一种支架薄\强度差易被瓶子挤变型,第二种在使用中由于人为拽线\接近开关碰支架(人为造成)原因,接近开关常坏,哪种好呢?还有更可靠的方法吗?大家都用什么方式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看看这种支架还不错,楼主那里供职。

网友B:
你图片上拍的什么东东啊,只看见了一个接近开关,那怎么能知道用什么支架呢?你要把环境介绍清楚撒,既然是支架肯定是能用的,只是不适合你那里罢了,最关键的就是把运行环境介绍一下.

网友A:
二楼带几度近视镜!

网友A:
与进口的做工没办法比。但性价比还时国产的高。维护费比进口的高。

网友C:
你们是什么公司呀,我们也做平板链输送带的,支架我们也有,这是我的QQ:71135718

网友D:
看看进口设备的

网友E:
装在盒子里不就完了。

网友F:
用光电开关行不行?我以前在玻璃瓶厂做过,我们的玻璃瓶自动打包机就是用光电开关来检测瓶子的,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G:
第一种支架薄\强度差易被瓶子挤变型: 感应器安装时,加个能经得起挤压的固定外套
第二种在使用中由于人为拽线\接近开关碰支架(人为造成)原因: 可以把电缆线装入金属管内或使用铁皮槽加盖,就可以了,并不在于感应器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