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三菱触摸屏1150-QDDB-C和1050-QDDB-C的编程输入

楼主(2009-10-10):
我用的是GT-DESIGNER2画面编程软件,输入画面时,提示触摸屏型号没选对,但是软件又没有GT1050选项。
请教大虾,怎么处理?

网友A:
安装个更高版本的软件试试,那种的我也没用过.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下载了一个更高版本的触摸屏编程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B:
2.79的軟件可以。三菱官方網站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