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ISTA系统下安装GTD2,完成后出现问题?

楼主(2009-10-10):
在VISTA系统下安装GTD2,完成后出现(不能启动,不能初始化字体管理器),怎么解决??????

网友A:
有的软件不支持VISTA系统

网友B:
解决方法就是换成XP 的专业版操作系统。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本来在XP使用就没问题!不知VISTA系统下有没有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