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ZRN指令在复原中是不是要有DOG(近点信号)和原点信号

楼主(2009-10-10):
我是控制步进电机的,因为ZRN指令在复原时的动作一般来说是后退的,即往脉冲当前值小的方向走,在后退的过程中会检测DOG信号,当OFF>ON时,转为爬行速度,当ON>OFF时,脉冲停止,复原完成。但完成之后如果没有让另一个信号(原点信号)有效,则如果断电之后又开机,重新执行复原动作,岂不是机器继续往后退,这样有时会出问题。当设计这种机台时,请问大家要怎么处理,是不是一定要加个原点的信号。

楼主:
大家都没碰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ZRN指令是有使用条件的。
不能在近点信号之前进行回原点

楼主:
我想每一次复原前往前冲一段距离,再向后执行复原动作,这样不知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