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的选型及能否保存历史记录

楼主(2009-10-10):
打算用三菱的FX2N和4A/D-PT和触摸屏做一个PID温度控制。但是要保留最近的历史记录,请问F940能否做到,还是一定要用G11系列的GT1165呢?还想大概了解一下这2种触摸屏的价格。

网友A:
应都可以,你可把数放在PLC里,要用时再显示到HMI上就可.当然你要用GT1000的也可加存款卡,也是不错的.但也许你不会这样用.呵呵

楼主:
要求的是半年或者是1个月内的温度历史记录都可以放到PLC里面保留???

网友B:
需要加存储卡,F940我没用过,A975我有用过,跟你一样保存过温度曲线,需在触控上加PCMCIA卡,不过查看时很麻烦,记录的容量跟取样周期和记忆卡容量有关。建议你使用电脑监控,容量大,监看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