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和FX3G的区别主要是哪里

楼主(2009-10-10):
FX3U和FX3G的区别主要是哪里,只知道FX3G是最新出的,看性能指标都差不多,据说FX3G还比FX3U同点数的更便宜,不知是不是这样

楼主:
看了一下三菱网站下载的英文编程手册,主要是FX3G的一些指令不支持,如对数函数等 ,但定位指令DSRZ,DZRN,DRVI,DRVA和PLSY等都有,可以看做是FX3U的经济型,不知这样说是不是对的

网友A:
FX3U的经济型,cpu好,指令多几个

网友B:
从结构形式看,象FX1N的升级.....

网友C:
3G比3U而言,处理速度要慢(0.21us>0.065us),扩展寄存器点数少(24000<32768),内置程序容量小(32000<64000)。

网友D:
目前我只用FX1N和FX1S、FX0S的,2N的还没用,大家顶起来呀?

网友E:
3G是3U的经济型版本,就是太监的3U了

网友F(2010-12-31):
fx3g无浮点运算,fx3u有浮点运算

网友G:
3G是FX1N的升级版,支持3轴输出。
3U是2N的升级,只支持2轴。

网友H:
LS正解,并不是什么经济型的,
3G的价格不比1N贵多少!

网友I:
FX3U和FX3G中40点以上的都支持3轴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