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MD204L文本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9-10-10):
我准备用MD204L 文本显示器来控制三菱PLC,由于我是新手,对文本显示不懂。向高手请教。
1、PLC如果和文本通讯,在编程时应该做什么
2、文本显示器和PLC用通讯电缆连接后需要设置什么吗
3、编文本程序时对PLC寄存器应该怎么去设置
我真的是菜。希望高手们帮帮我。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MD204L的编程如此简单,使用手册上介绍的那么的详细,建议楼主多看看手册,在这里就不用细讲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