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指令的助记符和程序本生的对不上啊

楼主(2009-10-10):
(无正文)

楼主:
补图如下: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你干吗将梯图挡住啊

网友B:
你的指令有误,写指令时CMP选择应用指令,你可能写的是线圈

网友C:
可以啊,正如楼上所说,你选择的是线圈—()—,就该选—[ ]—,这样就OK了
下载积分:+1(tom541100)

楼主:
选应用指令还是不行啊

网友D:
指令和操作数之间要空格的,多试几次就知道了,新手都会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