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啥下载了三菱编程软件后和三菱PLC通讯不上?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2009-10-10):
]我为啥下载了三菱编程软件后和三菱PLC通讯不上?请高手指教谢谢
我的PLC 型号是FX2N-32MR计算机端口COM1,COM2都试了,就是和计算机没法通讯不能上传和下载无法通讯,请高手教教我,不胜感谢,谢谢!

网友A:
楼主的通讯线是否正常,还有是否使用的usb转rs232?

楼主(2010-01-26):
谢谢师傅版主 !我用了USB-SC09-FX 转换器PLC可以连上了,但F930GOT触摸屏不能连不能下载和上传画面和编程控制啊您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你的电脑和触摸屏连了吗?F930GOT触摸屏好象用USB线连会有问题
几朵白云月渐盈

网友C:
你的
PLC是三菱
的嗎?

网友D:
编程电缆驱动了吗?

网友E(2010-03-12):
你的数据线是工业级的USB转接线吗??一般线正确的话,多试几个端口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