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H连接通讯问题

楼主(2009-10-10):
那位知道的朋友能告诉我,USB-CIF0通讯电缆是否能与C200H连接并下载程序,现场我为什么连接不上,现场还有一个模块LK201,SW1-SW4=0052,有知道的或高手请指教,多谢!

楼主:
是USB-CIF02通讯电缆

网友A:
C200H,沒有直接可以與電腦連接的端口,外設端口只能連接OMRON手持編程器.
用LK201裝在50針端口上,就可以有25針RS232端口了,再就有9針了,連接電腦。
SW1-8 ON,其它OFF;
SW2-1234根據需要設定比特率,56 OFF, 78 ON;
SW3-235 ON,其他OFF.
CX-P通訊設定為SYSMACWAY, 再設定相應比特率。
充耳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