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0):
如题,我想用PLC保存一些模拟量输入的数据,然后可以有选择的查看历史数据,请师傅们提供一个大概的思路!
        打个比方:
                                1. D0-D19     存放20路从BFM来的模拟量数据,1分钟刷新数据
                 2, 机器运行后每隔一分钟记录一次这20路数据,并加上个时间戳,保存数据在第一个块里
                3,机器运行结束后该数据块结束,再次运行记录到下一个块里,机器运行时间不确定
                4查历史数据通过选择块1,块2等等来实现
将这么多数据写进数据寄存器倒不难,关键怎么样来读呢,哪个地方是头,到哪结束,第一块,第二块怎么区分

网友A:
建议使用变址寄存器,将你想要记录的数据成批移到你希望保存的区域,在寄存器数量足够的情况下可保存很多的,这种方式我有做过,我做过抓取台车每天运行时间记录 ,并且分别显示日期

网友B:
如果你不是通过编程软件来读取历史纪录的话,我个人认为这样做纯粹属于吃饱了撑了.

一般都是通过触摸屏或者SCADA软件来读取并显示,而放着触摸屏与SCADA软件的历史存取功能不用,转而使用复杂的PLC进行编程……

Regards
  • 下载积分:+1(xiaoqizi)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NYZENG的提示,能具体说一下你的数据格式,还有如何读出来的么

网友A:
    数据格式是什么意思?能讲清楚一点吗?你的PLC应该没有连人机界面,数据不需要读,GX软体有数据监看功能,你只需要进入数据暂存区监看画面就能看到你想看的数据。还有块1,块2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不是通过编程软件来读取历史纪录的话,我个人认为这样做纯粹属于吃饱了撑了.

    一般都是通过触摸屏或者SCADA软件来读取并显示,而放着触摸屏与SCADA软件的历史存取功能不用,转而使用复杂的PLC进行编程……

    Regards

    呵呵,谢谢楼上的提醒, 我只是在想保存读取数据有哪几种方法实现,用触摸屏显示是比较容易,但是存储是不是还得靠PLC,对于不是固定长度的数据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读取呢?另外通过报警输出的文件记录是不是用触摸屏是无法查看的,如果可以查看用什么方法实现?
    另,SCADA我初学PLC,只知道是一种监控,采集,记录的软件,但是我想这应该要用电脑等外部设备实现的吧

网友A:
    谢谢cvlsam的提示,讲得没错,但是这样会增加成本,有时处理某些不稳定的异常最有效最经济的是通过写程式抓取数据等参考。更何况有些设备不连人机界面。

网友A:
    触摸屏可以实现,需添加PCMCIA卡等才能实现,而且很麻烦,查看也麻烦,我以前高过保存温度曲线,现在该电脑监控了。

楼主:
    打个比方,比如我要查看4路模拟量的历史记录,数据每分钟记录一次,每次开机的时间不固定,有可能1个小时,也可能,3个,5个小时,然后把第一次开机的数据放在一个地方,第二次的紧接后面,依次类推,如果数据据放满了自动重写第一块地方,数据格式的意思就是到时候用屏读的时候哪个算第一次的数据头,到什么地方结束

网友A:
    这个不难,我做个跟你这个差不多,建议:
    1.触控上写好要显示的地址1
    2.程式中数据存储地址2批量传给地址1,注意,地址2要用变址,至于哪个算第一次的数据头,可通过变址暂存取数据决定。
    3.抓取的模拟量数据批量写人数据存储地址2,注意,地址2要用变址,写人多少次可通过赋值给变址决定。
    4.至于何时抓取数据可根据开机状况抓,也可抓取开机时间
    5.变址的用法一定要理解,用变址后程式很短的
  • 下载积分:+3(xiaoqizi)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触摸屏上使用配方功能一次搞定数据读与写,也可以使用趋势来显示。

    至于存储,自然也会放在触摸屏中使用,且需要放到电脑中读取分析时,到处CVS文档在Execl中作业也可以。

    至于增加成本,难道每事情做去连线编程软件来看?没有显示设备,你查看啥历史?
  • 下载积分:+1(xiaoqizi)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二位指教,我会照你们的思路去解决一下试试,有问题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