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人的破问题。请教了

楼主(2009-10-10):
最近我的空压机不启动了 用电笔测断路器主电源接头有电,副接头也有电。当然接触器主接头也有电 可接触器出现就是没电 启动开关闭合和断开两边都有电 当天接触器线圈应该也有电了 可就是空压机无法启动 接触器不吸和。气四我了 找人来弄说电缆短相了 可为什么三根线都带电了断路器也不跳闸。 线圈带电为什么不动作呢 ??急

网友A:
我想是那气压开关有问题 要么是接触器坏了 还有一种有没有热继电器95/96有没有工作》 反正是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没表就要用短接法看一下到底那个坏了,《小心了少相电源也会这样哦》

网友B:
应该是相序被保护了,对调一下相序

网友C:
应该是接触器的线圈烧坏了,请再拆开线圈的连接线后用表检查一遍!
断路器没有跳闸,也没有冒烟或烧焦迹象就说明不缺相,因为你量接触器的进线端
也是有电的,另外看看热继的常闭触点有没有问题!

网友D:
真是个破问题,
原因:到断路器主电源的电缆缺相,
你量着都有电是另一相通过线圈返过去的,
用万用表量

网友E:
我想是那气压开关有问题 要么是接触器坏了 还有一种有没有热继电器95/96有没有工作》----再就是电机有问题

网友F:
拿电笔测量不太专业了,回路电也可以点亮电笔的。换万用表测量吧,要不容易误导维修思路的。
ygwpxq

网友G:
此问题您也要静心来处理,应该没有问题呀?要心平气和才对。

网友H:
这个问题不许拿表量才能看的明白
你拿电笔量可能都有电

网友I:
楼主该换个坛子,找个专业电工学学吧。
空压机(小型)控制简单,只有1个压力控制器;若不动作,安全的话,可手工用绝缘工具按压接触器,电机动作,则二次有问题,手头只有电笔,把线圈A2的线断开,用电笔从保险或开关顺线查起。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 问题解决了 是电缆线被车压断相了 断了两相 可我就是不明白断了断了的两相接触断路器为什么不动作呢 还有线圈有电为什么不动作呢??

网友J:
你真的太强大了,无语
一般小型的空压机接触器都是380V控制电压的,你都断两相了,380到哪里来啊?
真不知到你怎么做电工的,基础的基础啊

网友K:
兄弟,电笔的作用就是测出火线.氖泡的36V就能点亮.马达电源线缺相,电笔测3根都有电是因为电通过马达线圈反回去的呀.
没法启动问题就很多了.不过用电笔维修设备就太不专业了呀.

楼主:
哦    总算有点明白了  上电笔当了   可我还想问接触器线圈要通什么样的电就动作  两边接根火线和零线动作吗

网友L:
楼主你真是大侠一个了!来了一个降龙18掌把我们都打晕了

网友D:
晕了,
楼主,你是我师傅!

网友J:
引用 楼主:
哦    总算有点明白了  上电笔当了   可我还想问接触器线圈要通什么样的电就动作  两边接根火线和零线动作吗

要看你接触器的线圈电压,如果是380V线圈电源,估计吸合不了,但能听到嗡嗡声。

网友M:
师傅!师傅!呵呵!请问你的工资是多少啊?

网友N:
呵呵,只要用多个办法就行了!问题总会有原因的..没有无缘无故的故障

网友O:
楼主可否告知你现在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