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在监控模式下读取的K4M10数据为4097,怎么解决呀?望高手指教!

楼主(2009-10-11):
在实际操作中出现如图中的问题了 大家看看怎么解决哈!谢了!

网友A:
读取的K4M10数据为4097的意思是:
1)禁止BFM#21的(b1,b0)设为(1,0);
2)#29的b1-b4中任何一下为ON时,4个通道全部停止输出

GOOD LUCK

网友A:
M20置ON了,说明模块的数字输出值不正常勒

GOOD LUCK

网友B:
K4M10的数据4097是你读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