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三菱Q系列SM400怎么用?

楼主(2009-10-11):
SM400才PLC里为什么都是常时开,他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跟FX2N M8000 M8001一个样的,

网友B:
特殊继电器,PLC运行时ON, 你还是多看看手册吧

网友C(2010-11-17):
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D:
运行时一直接通的
三菱

网友E:
有些东西你需要马上让他生效,就用SM400 一个OUT命令必须有个条件吧,SM400就是长ON条件
下载积分:+1(罗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