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伺服多个位置点的运动控制

楼主(2009-10-11):
]:请教:
小弟 第一次接触伺服就要完成一套伺服系统 有些问题 请教各位高手了
1、在下要做一套三菱 伺服运动 做直线运动 在 运动轨迹共有六个位置点,要求可以在任意两点间运动,请教各位 硬件选用1PG 模块可以实现吗?
用Q的运动控制模块也可以吧 ?
2、通常是不是只要在设备开机后回一次原点就可以了 ?还是说每做一次运动都要回一下原点?
3、用1PG模块如何让伺服前进500mm 后完成一动作 再前进200mm? 是不是改变程序中脉冲量就可以了呀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A:
1、1PG可以控制松下伺服电机,至于三菱的就不清楚了,应该也可以
2、不需要每做一次运动回下原点
3、改变脉冲量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