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程序样例为什么打不开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不,先谢了!!!

楼主(2009-10-11):
在工控人家园里下载的三菱的程序样例怎么才能打开呢?欧姆龙的都可以打开的。谢谢能有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可能有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也许他们的版本和我们的不一样,
或者比我们版本高我们也打不开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打不开时,画面上显示什么说明?
一般打不开有以下几个原因:
1、软件未按装正确, 安装过程中,“监视专用”这里打了勾。
2、软件低版本(7.0)打不开8.0以上版本输入的程序。
3、软件打不开格式不同的程序,
4、程序在下载或刻录时数据受到破坏。
5、其他本人也不知的原因。
仅供参考!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原因很多,你的情况很可能是因为你的版本比他的低

楼主:
那请问高手们现在三菱最新的编程软件是什么版本?在哪里可以下载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B:
三菱最新的编程软件8.62,到三菱官方网站去看看吧!

网友D:
不一定軟件的間題。你的命名有間題。重命名一下可能就好(最好是字符和數字),不行在看軟件的間題。

网友E: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如果你直接双击该文件后会打开GPPW软件,但是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无法打开文件。如果先打开软件,再在文件菜单里选择打开路径中的文件,就会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