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

楼主(2009-10-11):
各位大哥你们好:请问怎么把写好的程序下载到PLC中啊,我用的是欧姆龙7.3的版本

网友A:
把你写好程序打开。然后点击PLC选择在线工作。等到画面变灰有绿色线条后。再次点击PLC选择传送--选择传到PLC就可以了。
相信自我!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B:
首先正确设置通讯口COM口 传输速率 网络内型 然后才能在线

网友C:
USB的先驱动起来
在变成在线模式才可以传

楼主:
在此谢谢你们了!

网友D:
楼主:三菱的没玩完,又玩上OMRON的了。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难啊!我们厂用的PLC太多了,什么样的都有。主要欧姆龙,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