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三线制光电开关接线问题

楼主(2009-10-11):
请教各位大侠,棕色接+24v
兰色接0v
负载一端接棕色另一端接黑色,请问负载的电源有规定吗?先谢谢了。
假如负载是继电器。

网友A:
有些不太明白你说的问题
棕24V
蓝0V
黑色是信号线
你要往什么上面接啊继电器还是PLC
你的开关是NPN还是PNP的?

网友B:
如果是继电器就不管负载就还没有什么分别,要是PLC就要看是NPN,还是PNP了。一般来讲黑色的是输出。

网友C:
首先负载肯定要是直流24V的,估计你那开关是NPN常开的,负载电流也不能大。

网友D:
不知道你是NPN输出还是PNP输出,不同的输出方式接线是不同,最好看说明书来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