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为什么step7V5.4中文版的不能打开以前英文版的

楼主(2009-10-11):
为什么step7V5.4中文版的不能打开以前英文版的?

网友A:
因为以前的项目属性中你没有设定为允许其他语种打开程序。
Regards

网友B:
请截图告之

网友C:
1楼正解,要想打开,先将电脑切换到英文状态(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选项----高级----选择英文(美国)-----确定------电脑重启),然后用STEP7打开你的程序,项目属性中在任何语言开启前打勾。保存,退出。再重新将电脑切换回中文状态,就可以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