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1):
本人在下载区下载了三菱的(GT Designer2 C Ver2.33 触摸屏编程软件和GT Simulator2 Ver2 触摸屏仿真软件还有触摸屏的仿真软件。 GT Designer2 C Ver2.33 触摸屏编程软件和 GT Simulator2 Ver2 触摸屏仿真软件)安装后见入PLC编程了一套星三角启动程序想试用一下。接着我打开触摸屏的软件编程好。接着用触摸屏仿真软件仿真仿真不了。说(PLC类型与触摸屏仿真软件类型不符合。可是我选者的类型都是一样的。。有大虾能帮帮我吗。跪求

网友A:
触摸屏仿真的时候,需要设置连接的PLC的类型,你只要设置为你的要仿真连接的PLC类型就可以了。

网友B:
没试过两个同时使用电脑仿真的,学习了,

网友C:
在三菱触摸屏进行仿真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需要同时安装PLC仿真软件和GOT仿真
第二:两个版本的语言必须一致
第三:必须先进行PLC仿真后进行GOT仿真
第四:在GOT仿真软件中进行相关PLC设置

网友D:
楼上说的对,你没有安装PLC的仿真软件!

网友E:
PLC仿真软件和GT仿真都装了,还是进行不了仿真模拟呀,请各位先生帮忙,教之。谢了

网友F:
好主意,有我也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