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
阿奇

楼主(2009-10-11):
三菱伺服器显示RL-16请教

网友A:
编码器故障

网友B:
种情况若是刚用伺服,90%是编码器线问题

网友C:
没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D:
編碼器或其電纜問題,
很多時候,同時會有AL-51或AL-52過載。
充耳不闻

网友E:
编码器和伺服放大器之间通讯异常:1接头CN2没连接好(正确接线)
2编码器故障
3编码器电缆故障(短路或断路)

网友F:
有可能编码器接头松动.我就遇到过

网友G:
伺服电机编码器或编码器连接电缆故障
郑重声明:本人资历有限,所作回答仅供参考,期待广泛交流

网友H(2010-09-03):
RL-16代表你的司服驱动器与马达之间的连线有问题,RL-24代表司服驱动器已经坏了

网友I:
编码器没有接地
三菱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