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線機

楼主(2009-10-12):
有那位做過裁線機,我現在是有三菱PLC和安川的伺服做的,PLC的程序以是最簡的了,現在裁出來的線有長度不等的情況,如果有那位做過可否交流下經驗,謝謝!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外部机械的问题,夹线夹调得太紧或是太松了吧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楼主:
我也想了是導輪打滑的間題,我後來看了沒有這種情況。安川伺服來控制裁刀。用的位置模式。PLC發脈沖,米到讓伺服走一周,根據線的速度不同讓伺服的頻率不同,這樣刀的速度就不同可保線的長度一樣,我在想伺服在加速時會不會沖過關然後又自己調整 過來。看起來位置是對的,但這樣會影響長度。
不知大家有什麼意見?

网友B:
主要是累计误差和快速拉线过程中打滑造成的,解决方案是:后面的线不要放太急,我们是用普通电机做的,也很准,十米长的电线误差在三到五厘米左右
下载积分:+1(zhenqiling)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我用三菱PLC和伺服做,一米误差二毫米;用三菱PLC和步进做,误差四毫米。
你的情况通常是外部机械问题,是不是张力没控制好

楼主:
我開始以為是PLC掃描周期的影響。現在我的PLC的周期只有3MS。米到是用高速中斷。我想不出程序的間題,外部也沒有打滑的現象。我在想是不是安川 的伺服不好用

网友D:
裁线不准有多方面原因,机械方面也有很大因素,我们以前用的是三菱的伺服
我的QQ93228117,诚与大家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