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温传感器的安装

楼主(2009-10-12):
我现在想在一水管上面安装一个温度检测,检测水管里的水温有没这种直接带封装的传感器。可以封住探头又可以不漏水

网友A:
这样的产品很多。例如
下载积分:+3(hehaiwaer)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PT100的传感器有N种
密封的也有,不行就自己作个密封
下载积分:+1(hehaiwaer)

网友C:
温度传感器常用大致只用3中,1是PT100 , 2是K型, 3是J型。其他的都不常用。我常用的安装型右暴露型,螺钉型,管状型,管状螺牙型,无接触型几大类。螺钉型,管状螺牙型与无接触型都可已用。
下载积分:+1(hehaiwaer)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还是装一个带密封套的吧,更换时不用停水比较方便。
下载积分:+1(hehaiwaer)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