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2):
如何将模拟量采集后换算成实数?
我用的是CP1H模块,传感器两线制4—20毫安,量程0—0。2MPa空气压力,如何将该传感器采集到的压力实时显示到触摸屏上,知道的请告诉下,最好是有图

网友A:
如果你的触摸屏支持量程转换(富士,西门子等),你直接在屏上设定就可以。

如果你的屏不支持,你可以用SCL指令做线性化转换,然后通过屏显示。

Regard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触摸屏支持量程转换(富士,西门子等),你直接在屏上设定就可以。

如果你的屏不支持,你可以用SCL指令做线性化转换,然后通过屏显示。

Regards

版主说的很好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