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如何用PLC控制电气比例阀增减压力

楼主(2009-10-12):
各位高手,小弟请教一下:如何用PLC控制电气比例阀增减压力呀,发个实例参考下好吗,谢谢!

网友A:
模拟量控制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模拟量控制。

网友C:
现在有模糊控制指令,挺好用的。一般是4-20ma输出。要加相应的模块。

网友D(2010-03-07):
用模糊控制程序

网友E:
谁给段PID程序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模糊控制程序
呃————————————————————

网友G:
用模拟量控制。

网友H(2011-05-30):
我也想学习下,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就好了,期待着

网友I(2022-08-08):
你用的电气比例阀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