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2):
请HAKKO与OMRON都精通的朋友帮我看一下,HAKKO V708CD与OMRON CQM1H通讯的问题,具体见附件。先行谢过!
附件: PLC and HMI.doc (58 K) 下载次数:19

楼主:
原与OMRON PLC通讯用的是OMRONR NT631C触摸屏。用HAKKO与OMRON PLC通讯是做一下试验。

网友A:
通讯线与POD侧设置完全没有问题。

PLC侧的设置在哪里呢?

Regards

网友B:
建议LZ再查一下通讯线的做法对不对!
因为没搞过HAKKO的屏,所以没发言权,但根据跟威纶屏的通讯经验来看,似乎HMI那一端的接线方式是错误的!
威纶屏的接线方式是2-3,3-2,5-9!
一般的RS232C的信号接地基本上都是5号口,只有OMRON是9号口,所以我感觉线是有问题的!另外,OMRON PLC的4和5号口是TOOLBUS连接方式,这个在做与屏的通讯的时候是要短接的,但是看不懂HAKKO的屏这一端,4跟5为什么要短接!

建议LZ从线上着手去查!
QQ:383371843,E-MAIL:caileicl86@163.com
TEL:15824344343

楼主:
二楼专长:
     本以为PLC与OMRON NT631C用得好好的不要再设置什么?再附上PLC参数请帮忙看一下。

PLC and HMI.doc (66 K) 下载次数:12

网友C:
其实RS232通 讯都一样的啦。一个发送一个接收,一个接地,如果楼主确认线没有问题的话,看看我这两张图,

楼主:
感谢!上午去试一下。

楼主:
按5楼方式设置,图见附件,失败!我不怀疑方法不对,不知那路不通,闷!还有其它方法吗?
复件 PLC and HMI.doc (328 K) 下载次数:5

楼主:
HMI与PLC通讯设置截图! 复件 PLC and HMI.doc (346 K) 下载次数:10

楼主:
石沉大海!

网友B:
网络类型选TOOLBUS试过了吗?
QQ:383371843,E-MAIL:caileicl86@163.com
TEL:15824344343

网友B:
另外就是,我觉得LZ不应该从通讯设置上去钻牛角尖了,我当时做CJ1M跟威纶屏的通讯时也是的,始终是从通讯设置上找问题,实际上OMRON跟屏的通讯基本上是不用设置什么的,如果你能确保你的线是OK的话!
QQ:383371843,E-MAIL:caileicl86@163.com
TEL:15824344343

楼主:
线按图中的接法已检查了N遍了。网络类型选TOOLBUS没有试过,但不应是这一类型,可试一下。

网友A:
PLC端设置无什么大问题,请注意DIP开关上的设定。
看看你的PLC操作手册第128页会有所帮助。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