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选型问题
天各一方

楼主(2009-10-12):
近日有一个项目要做,其中有一个信号要求很高,我一直都没有找到对应的传感器。
要检测对象是:直径只有0.5mm的竹签,并且竹签是高速运动的,竹签的位置在+-5mm范围波动;
竹签经过信号一定要很稳定。

网友A:
基恩士 有一种光线可以
你打电话问下技术支持
天各一方

楼主:
价格方面都要考虑。

网友B:
描述:光幕
本来建议OMRON对射光电,因为价格经济。近接开关肯定不行,但因为体积只有0.5mm,那只能要光纤来检测,他只能侦测他经过,不能侦测定位,如果要定位就要用安全光栅做传感器用。你可以参考参考。
天各一方

楼主:
参考一下
传感器选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