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wlf

楼主(2009-10-12):
F930GOT-BWD-C连接电脑上传,下载均 出现  接受非法字符 字样。不能操作。按左上和右上不能出现系统设置。开机按左上角出现一个键盘不知何意。敬请高手救我,急等。

网友A:
在这上面改一下吧。看一下系统设置。
附件: 画面.rar (7 K) 下载次数:52

网友B:
在我的印象中,好象不支持中文

网友C:
是否可以贴一个图片看看,不行可以重安装OS

网友D:
是不是软件问题,我的F940遇过,更新了软件就好了
sywlf

楼主:
怎么更新软件。重装OS吗?

网友E:
二楼,F930支持中文的。三楼,F930无需用户安装OS的。可能是六楼的答案吧
sywlf

楼主:
感谢大家回答,但是现在问题是进入不了系统菜单。

网友F:
在显示菜单--系统设定--DU主菜单调用看一下是按哪个进入就按那个。

网友G:
可能是软件问题,你重新装一下

网友H:
看看是不是操作系统的问题?

网友C:
谁说F930不可以安装OS呀,只是930的OS 不是在软件中安装中,且一般是不需要安装,只有触摸屏被锁住时,系统有问题时,可以通过重装OS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