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写好后,逻辑测试怎么看?

楼主(2009-10-12):
逻辑测试时 要看哪些东西那?
图中的蓝色点 是不是表示该信号是OFF状态的?

网友A:
蓝色表示OFF,那ON用什么表示呢?

网友B:
可以通过逻辑测试强制来检测程序运行是否正常,检测线圈,时间继电器,计数器,是否动做

网友B:
你可以三找菱PLC 编程视频好好学习一下,蓝色表示ON ,这是学习PLC 最简单的常识

网友C:
图中的蓝色点 是表示该信号是ON状态
当然显示色是可改变的
在楼主那个状态下,点击鼠标左键到你想要模拟按钮动作的触点上,再点击鼠标右键弹出下拉菜单,选“软元件测试”,弹出“软元件测试”对话框,如图所示,你想强制ON也好,强制OFF也好,就看你的程序了! [attachment=29903]

网友D:
蓝色的为ON,无色的为OFF
检查程序,按"Tools:菜单下的下拉菜单"Check program",如附图1,
再选择你要检查的内容,按"Execute",下面会显示程序是否有错误

网友E:
我只知道三菱可以简单的测试,不知能不能在线测试修改,我每一次都退出是修改好了再重新测试,感觉不如OMRON灵活方便

网友F:
点逻辑测试的“开始”,下拉菜单中选“监视”右移选“软元元件件内存测试”或“时序图监视”,然后登陆软元件,。。。。。。。双击软元件就是强制切换软元件状态,这方法还是很简单,直观的

网友G:
蓝色表示OFF,那ON用什么表示呢

网友H:
一般ON有颜色 OFF没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