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2):
 最近维修一台三菱A540-55K变频器,是一位维修新手维修不好才拿到我们这里来,这台机本来是坏了一个模块,换好模块后,这位新手想测量驱动是否正常,把模块触发线拨掉,结果一通电就跳闸,检查后发现又烧掉一个模块!他想很久都弄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原来IGBT模块的触发端在触发线拨掉后有可能留有小量电压,此时模块处于半导通状态,一通电就因短路而烧坏,GTR模块没有这特性,才可这样测试!

我们维修不少三菱A240-22K变频器,都是坏模块!原因是保养不好,如散热器尘多堵塞、电路板太脏、散热硅脂失效等,这变频器的输出模块(PM100CSM120)是一体化模块,就是坏一路也要整个换掉,维修价格高!好的模块也难找!如果你的变频器还没坏,则要多加小心保养!特别是这几天天气炎热!

最近维修一台安川616G5-55KW变频器,损坏严重,其原来是有一个快熔断了(三相各有一个快熔),电工可能是没有经验,没有检查模块是否有问题,又一时找不到快熔,就用一条铜线代替,开机后发出一声巨响,两个模块炸裂,吸收回路坏,推动板也无法维修,换新板,造成重大损失!按我们经验,如果快熔断则模块大多有问题,但模块坏快熔不一定断!铜线代替快熔的做法我们已见过不少次!
很多人打来电话问到外观一样的模块怎样测出其电流的大小,其实很简单,只要用电容表,测出模块G-E或C-E结的电容量,电流大的电容量也大!注意要在同类型的模块中比较!  一位电工打来电话,说他在给变频器试机时发现变频器输出电压有1000多伏(输入380V),问是否是变频器故障?是否会烧电机?他还不明白变频器只会降压,不会升压!!原来他是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由于变频器输出电压是高频载波,普通没防干扰的数字表在这里测量是很不准!

 有此粗心的电工在给三菱A540变频器的辅助电源(R1、T1)接线时没有拿掉短接片,结果在把变频器烧掉后还弄不明白其道理,原来当短接片没拿掉时,变频器内部R与R1、T与T1是已连在一起,电工以为从R、T引来两条线没有分别,结果把R接到S1、T接到R1,造成相间短路,由于R与R1、T与T1的连线是通过电源板的中间层,结果把电源板烧掉,爆开成两层!一般情况下没必要接辅助电源(R1、T1)!

 有的维修新手在维修变频器时不懂利用假负载,一当驱动有故障,烧掉模块后就说模块质量不好!假负载就是用一个几百欧的电阻(电灯炮也可以),串在主回路上,如有快熔就把它拿掉,装上电阻;没有快熔则可在主回上任何地方断开,串上这电阻!这个电阻起到限流作用,当模块有短路时也不会把模块烧掉,等开机后测量变频器输出正常,才把这假负载撤掉!!

很多工厂供电是发电机发电,当发电机有故障时,输出高压电常把变频器及电子仪器烧坏!这种情况是我们经常见过的,去年深圳就有一家拉丝厂一次就坏了二十几台30KW变频器,停产十几天,造成重大损失,工厂在发电机搞了很多保护方法可效果不太明显!后来我们想了一个被动的保护方法,就是在变频器或仪器的输入端的空气开关上加了压敏电阻(380V用821K,220V471K),这样当有高压电时压敏就会短路,空气开关跳闸,保护了变频器,变频器故障率大大减小,压敏电阻很便宜,这个方法可说是花小钱办大事!

      并联(三相是三角接法)的压敏电阻瓦数大小没有严格要求,输入电流大的则选取的压敏电阻相对大一点(或几个并联)!当压敏电阻发生作用时它是完全短路!这时也要求你的空气开关质量好,反应快!保护电流也不要太大!接的地方当然是空气开关的输出端!

    今天有的朋友打来电话,说到压敏电阻问题,他问到有的变频器里面输入端也有压敏电阻,也应该有保作用!但根据我们修过的变频器的实际情况来看,轻伤的就只烧断电路板的铜线,重伤的就烧坏整流模块,开关电源,CPU板,电容,造成重伤的原因可能是当压敏电阻短路爆炸时它的金属碎片到处飞;爆炸时发出强大的静电及电磁波(很象雷击);烧断电路板的铜线使空气开关不动作。 所以在变频器外面另加压敏电阻情况就好很多!

    顺德一家针织厂的一个电工被老板加奖2000元,原因就是受到我们的启示,用压敏电阻保住很多变频器及针织机械的电子板!可见效果是明显的!!

   有的人买模块时要求型号一字不差!其实完全没必要这样,如模块7MBR25NF-120与7MBR25NE-120的参数是一样的,前者只多了四个定位脚!由于IGBT模块的驱动是电压控制,有更好的互换性,只要耐压、电流参数一样,不同型号的IGBT模块很多是可互换!有的安装尺寸不同的还可另钻孔!GTR模块则还需要考虑其放大倍数,互换性差一点!我们维修变频器那么便宜就是充分利用模块的互换性,避开用市场上热销的模块,不然模块价格高或难找到!                怎样选购模块:维修变频器,判定模块的质量也是关键!首先你要看模块是否被拆开过(看外观痕迹),现在有很多模块是维修过的,参数正常但质量很差!耐压值是最重要的参数,可用耐压表测量,输入380V的变频器的输出模块耐压值要大于1000V,220V则要600V!电流则可用电容表来比较判定大小!IGBT模块还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10K档检测其是否能动作,用指针(黑—红)去触发模块的G—E,可使模块C—E导通,当G—E短接时则C—E关闭! 这方法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测量方法,是维修新手可以做到的,专业的可不是这样测量!(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http://www.gztd-98.com/ 020-88281886)

化造成的,由于电梯变频器安装在大楼的最顶层的控制室,经常在厦天受太阳的暴晒,加上变频器本身及制动电阻的发热,使控制室内温度非常高,工作环境温度高会缩短电子元件的使用寿命!变频器在这方面更明显,所以电梯控制室在设计时除了通风问题还要注意隔热,有可能的配空调机,安装变频器的电柜在厦天如果发现其内部温度很高时,应把电柜门打开,我见过很多厂家的电柜设计实在太小了!刚好可装上变频器!而且没安装散热风扇!   很多人打来电话,说其三菱E540-0.75KW至3.7KW变频器显著“E7”故障,说明书说是CPU板坏,想买这个板,但其实是模块里的通讯电路出问题,由于这模块是一体化模块,不能维修,只能整个模块换掉或换新变频器!   三菱A540-7.5/5.5KW换模块时用假负载的接线方法:由于这变频器没装快熔,维修时用假负载的接线比较麻烦,我们的处理方法是:紧固好模块7MBI50-120,从P端引出一条电线,在P端贴上两三层电工胶布,使其与电路板隔开,把驱动板装上,这时除P端外其它都装上螺丝,假负载(灯炮)就装在这引出线与变频器接线端的P1端之间.用5HZ开机,测量输出电压平衡后,关掉电源,滤波电容放电,松一松驱动板的螺丝,用力把引出线拉出来(不用拿掉驱动板),把P端的电工胶布弄破,直接装上螺丝就可以!这型号变频器不装模块是无法开机(跳故障),不能在装模块前观察驱动电路波形,如果不是这样做,则有时很容易烧模块!      经常发现有的维修新手在维修变频器时个别螺丝忘记拧紧,如模块的紧固螺丝、主回路的联接螺丝,这对变频器是致命的!装上模块后最好按电流走向顺序拧紧主回路上的螺丝,并重复检查,最后抖一下变频器,看看是否有螺丝丢在里面。   关于变频器的几点补充说明:    1.变频器只会降压,不能升压。  2.变频器本身不是节能器,其节能是建立在原来不能调速造成浪费电能的基础上。  3.变频器是一部电磁干扰器。  4.变频器IGBT模块、主控板无法大规模国产化,价格居高不下。  5.是否偷工减料的变频器成本差别很大,使用寿命差别很大。  6.变频器要求供电电源质量要比较好。  7.变频器的寿命并非无限,风扇及电解电容最先老化。 8.变频器是强电及弱电的结合体,主板电路精密,工作环境差及保养不好则故障率高。   风机类变频器使用要注意几个问题:  1)减速时间不能太短,一般要3-5分钟。  2)不要采用“自由停车”及“自动复位”功能,除非你设置了“速度跟踪”功能。  3)如果没设置“速度跟踪”功能,就不能在风机还在惯性转动时启动变频器。  4)输入电压更要求稳定。  5)电机三相电流要求比较平衡,电机轴承不能有问题。   很多维修新手经常在拆模块时把电路板也拆坏了,变频器的电路板比较精细,弄坏电路板会带来很多麻烦,有时甚至由于焊接不良而容易烧坏模块,如果确定是模块坏了,我们通常的做法是把模块从电路板上锯出来,再把模块的焊脚逐个清理掉,这样电路板就完好无损!   最近又有很多人打电话来,说其恒压供水的变频器被雷电打坏了,大多主板也坏了,损失惨重!有条件的应多检查避雷措施是否正常,变频器地线是否接地良好,有可能的在打雷期间切断变频器电源,但这个大多人做不到!     很多变频器在散热风扇坏了以后,也不会跳“过热”保护,直到模块烧坏,大多风扇是因为被灰尘堵塞而损坏的,所以如果能定期为变频器清尘及检查风扇是否正常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但很少工厂有这样做,变频器能使用则没人理它!变频器如果能用上有自检测功能的散热风扇(三线风扇),则可防止上面的问题,但很少变频器有用到!三线风扇在有少量的灰尘卡住它而降低其转速时,其就会发出报警信号,这样就不致变频器发热而烧模块,所以这功能在实际中是相当有用的!(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http://www.gztd-98.com/ 020-88281886.)       变频器如果不用停放在车间里,往往是老鼠的活动的好去处,而且经常咬断变频器里面的电线,通电后有可能发生短路而把变频器烧毁,这也是我们经常碰到的,有可能的装上防鼠铁丝网。   变频器里用的IPM本身有短路保护功能,所以很多用IPM模块的变频器的电容到IPM之间就没用到快熔,但我觉得两者的保护功能还是不能互相代替,两者都有比较完美,因为我们看过有的没有快熔的变频器有时IPM模块炸到粉碎,发出的强电磁波也可能弄坏主控板。   安川616G5-18.5KW(或以上)变频器有一个辅助电源,其作用是把输入端R、S的电压通过一个变压器变压成220V供给散热风扇及接触器,这辅助电源的电压要看实际输入电压而选档(380V、400V、440V、460V),有很多人选取了380V档,但其工厂的电压有时却超过400V,造成变频器里的散热风扇、接触器及变压器容易烧坏,我们已修过不少这样的故障。比较安全的做法是选取400V档,这样当实际输入电压只有380V也不影响变频器的工作!       在论坛经常见到有人提出以前网友提过的问题,其实在发帖子前可先利用本论坛的搜索功能,网站可帮你查出以前是否有人提出相同的问题,方法是把你提出问题的主要词语进行搜索。如“616G变频器显示SC”。   经常看到有的进口生产线由于有变频器烧坏,没有配件而无法及时维修,造成停产事故,进口生产线上的变频器有的不是很常见,维修配件不好找,国内也没有代理商,变频器的控制线路复杂,想换成其它牌子的变频器也不容易做到。  变频器是生产线中最容易损坏的部件,工厂的电工平时除了多对其保养好,还要弄清楚是否有变频器的代理商、维修商、改用其它变频器是否方便(如何接线及调参数)。  生产线上的变频器要设置的参数比较多,大多数变频器只是坏模块,最快捷的换变频器方法是买一个同型号的变频器并把原来的主板换过来,这样就不用再设参数。   经常有人在调试三菱变频器时打来求助电话,说其是用4-20mA信号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确定没接错线,但变频器没反应,原来他们都是没短接端子AU-SD,要使三菱变频器的电流模拟量输入信号有效,是必须短接端子AU-SD!三菱E系列变频器没这端子,则要用一个多功能端子改名为“AU”,再与“SD”短接!三菱变频器的这个问题使很多人一开始调不好变频器,有的人虽说调过,但下次又忘了!   很多人维修变频器时并没有示波器观测各信号波形,对于轻微的触发信号不正常难以发现(变频器空载正常),这时可用一部收录机,收听变频器运行时发出的噪音,是比正常的噪音要尖叫点,不过这只是粗略的比较,而且要靠经验,平时可听听正常变频器的噪音,从变频器的输出端引一条电线靠近收音机的天线,收到的噪音会明显点!       一般开关电源有短路保护,所以短路处不会发热,用手摸不出来,如果用万用表都查不到,则要把开关电源中怀疑有短路的负载断开(拿掉整流二极管),再看开关电源是否正常来判断。  如果知道+24V负载有短路但又查不出是哪个地方,这时可外接+24V电源让短路处发热来查出,但+24V要串一个几欧的电阻防止过流!   维修安川616G5变频器的开关电源,开关管QM5HL-24H(不能用QM5HG-24H代替)及变压器市面上是难以买到的,这时开关管可用D1433代替,变压器虽然很多组抽头,但每组都很少线圈,自己绕也很容易,我们都是这样做的!注意各绕组的方向要与原来一样!   IGBT模块如果厂家不同、型号不同,其触发脚G-E(或C-E结)电容量都不同,维修过的模块很难用到原型号的IGBT管,所以只要比较一下模块的G-E(或C-E结)电容量,基本可比较直观地判断是否是维修过的模块,现在造假工艺比较好,已很难从外观来辨别!   如果大家想查某一个模块的参数,可把模块的型号在“http://www.google.com/intl/zh-CN/”网站搜索。大多数模块是可查到!   很多人打来电话,说到自己想搞点变频器维修,但苦于找不到三相电源,其实维修变频器不需要三相电源,用一个单相220/380变压器(200VA左右)就可以了,带动空载110KW变频器都没事,有个别牌子变频器(日立、丹佛斯、施耐德)有输入缺相保护功能,可在电路板上取消这功能。维修好的变频器也不必试满负载(有条件当然比较好),只要试一下小电机,测量输出电压、电流是否平衡,听听电机的声音是否正常就可以了。   又有人把200KW变频器“N”线接地,送电后变频器发出巨响,空气开关也不动作,变频器炸黑了。烧了变频器才来这里看到上面的帖子。接线图在说明书里已很清楚,这样用户要负全责。如果自己不太熟悉变频器,可请代理商包安装调试。   当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平衡,一般没有经验是很难判定是哪路驱动有问题,这时可启动变频器3HZ,用万用表+500V档分别测:P-U、P-V、P-W及U-N、V-N、W-N 的电压值,这6路电压这时也会不一样,那一路偏高则这一路有问题,其原理大家可自己画图分析一下。这里P、N是直流回路正、负端,U、V、W是输出端。   今天又见到有的人用压缩空气给变频器清尘时把变频器主板弄坏,可能是把脏东西吹到主板上引起短路而搞坏的,压缩空气通常带有水份,而且风力太大,最好用电吹风,没有经验的就不要去清理电路板,只清理风扇及散热铝片的尘就可以了。   模块7MBI50N-120针脚的排列是:         Gw Ew(空) Gv Ev(空) Gu Eu (空) Gx E Gy E Gz E Gb             Gx、Gy 、Gz 分别是U、V、W的负端触发脚,Gb是制动管的触发脚。        用指针万用表10K档的指针去触发Gw Ew (黑笔碰Gw ,红笔碰Ew ),则    P到W可导通,当Gw Ew 短路,P到W则关闭(同样用10K档测)。    其它各管同理。           高价的教训:今天深圳又有一位老兄在检测变频器时与上面第一条帖子的情况一样,也是三菱A540-55K变频器,在没有插上模块触发线时给变频器通电,三个IBGT模块全部烧坏,造成重大损失。如果想学维修变频器,最好先不要去修大功率的!   维修变频器经常要把参数恢复出厂值,但很多人不知日立J300变频器的参数恢复出厂值的操作方法,其方法是要把一个多功能端子改名为“初始化”功能(参数C0-C7),然后把这端子与公共端“CM1”(或P24)短接,再把变频器关电后送电就可以。如要把端子“7”改为“初始化”功能,则把参数C6设为“7”。   国内外对“N”的不同定义导致不少电工因接错线而烧坏变频器,国内的“N”是指三相电源的零线,有的电工也认为其就是地线,国外变频器则把“N”定义为直流回路的负端,这使很多太自信(没仔细看说明书)的电工中招,如果变频器输入端的空气开关跳闸不灵敏,变频器通常烧毁严重,也希望变频器厂家能把在国内使用的变频器的“P、N”端改标为“+、-”端。(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http://www.gztd-98.com/ 020-88281886.)      三线风扇的重要作用:  我们发现很多变频器当散热风扇坏了也不会跳“过热”故障,直到功率模块烧毁,如果是三线风扇则不存在这问题,当风扇坏了变频器会报警,但这要增加控制电路,反过来说,有三线风扇的变频器性能会更好一点!       变频器烧坏模块时驱动板通常也会损坏,维修驱动板有时要花很多时间,所以对于常用的变频器(安川616G5、三菱A540),我们都备有其好的驱动板,如果变频器是比较急用(如电梯用的变频器),我们就先整个板换下来,以后有空才修好,这样修好一台变频器有时不用半个小时。   检修大功率变频器,当其大容量的滤波电容充满电时,对人及变频器是相当危险的!我们的做法是把这些滤波电容断开(断开正负其中一端就可以),另装小电容(几百微法)代替,380V的变频器要用两个串,这时假负载装在小电容前面都没关系!因小电容的电量难以烧毁模块!   很多搞变频器维修的都没有耐压表及电容表,现在大多二手IGBT模块存在问题是耐压不够或是假模块,而用这两表基本可以检查出来,所以维修变频器最好拥有这两个表,价格也不高,电子商场一般有卖!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看看中国工控168网工控助手挺不错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