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安装GX Developer8遇到问题

楼主(2009-10-12):
那为帮忙怎么解决?我在笔记本电脑上安装GX Developer8,总提示:C:\PROGRA~1symantec\S32EVNT1.DLL可安装的虚拟设备驱动程序之DLL起始设置失败。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看看这个有没有帮助?
http://wenda.tianya.cn/wenda/thread?tid=6246c194d5a8bd2a

网友B:
下载积分:-1(sjm213)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楼主:
我试试,谢谢了

楼主:
谢谢一楼的朋友,上面的问题解决了,GX Developer8是装上了,但不知为什么GX Developer8无法与PLC连接。

楼主:
我在台式机上安装就没问题,但在笔记本上安装就无法与PLC连接,那位朋友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C:
系统出现问题,建议重新安装系统。否则三菱软件会出现很多莫名奇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