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10-12):
请问各位大侠,500KVA的变压器.安全运行,装机总负载多少KW?

网友A:
看一下它的铭牌,额定电流就知道了,计算一下

网友B:
500*1.44=?A 自已算吧

网友C:
W=1.732*U*ICOS@(西达一般取0.7)

网友D:
装机总负载多少KW=500KVA*0.75, 个人意见
hulain

网友E:
500KVA * 功率因数=输出功率

网友F:
可以用到400KW左右。

网友G:
补偿够时可达到450KW

网友H:
如果功率因数为0.75则满负荷运行为375KW。
补偿无功做的越好则利用率越高。

网友I:
同意雪飘飘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