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2):
大家都来侃侃自己做过最大的工程,以及这个工程的难点,是工艺方面的,还是调试方面的。还是其它方面的,讨论讨论!
我自己最近在做一个连接机的全自动插PIN机,机台一共6米长,由于需要上下电梯,所以做成三段,控制上面我细说一下
1,机台可能分成三段组装,所以采用的远程I/O模块,便于接线

2,机台一共有几个工站的功能

   a: 可以插5~10PIN端子的产品,自己可以在人机界面的配方设置界面设置相参数。

   b:原物料都采用震动盘主动送料。

   c:有CCD影像系统检测产品尺寸。

   d:有荷重元+模拟量单元做的插拨力测试工站。

   e:有2轴伺服移位翻转装置。

   f:整体采用OMRON CJ1M小型机控制

   g:由于机身长,故采用三台威纶MT8080T做了多屏一机

   h:控制对象多数为气缸/伺服马达,一共120个控制对象左右

   i: PLC程序昨天刚刚写完,14025步左右。以后待调试修改。

   上一张已经完工的机构3D图档

网友A:
期待你把这个项目完善后再和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B:
楼主真是高手啊,14000+步的程序。
伺服、触摸屏、模拟量、影像系统都有,佩服啊!

这个3D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呢?
俺是初学者,只能玩玩开关量了。
就是开关量,也编不了几步程序,郁闷啊!
这个软件是
ONE SPACE DESIGNER2005

网友C:
没自己做过,很多都是合作的

网友D:
馬不是這麼吹的。又不是他一個人做的。是的話。也不會來這裏發帖子。我認為。

网友E:
同意2楼,做完后和大家交流一下啊

网友F:
     只看到韩国货,很多伺服控制。还有有些基础,认的些东西,不然头皮都麻啊,想不到国人也可以。就不知道配线,机械做的可精妙啦,做好了,上个图看看。。。

网友G:
请大家鼓励一下人家,做过工程都是不错的,不管单干或是合做,能跟大家交流的就是好样的。请各位支持一下,顶!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大家鼓励一下人家,做过工程都是不错的,不管单干或是合做,能跟大家交流的就是好样的。请各位支持一下,顶!

同意此说法.

网友I:
没一个人做过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请大家鼓励一下人家,做过工程都是不错的,不管单干或是合做,能跟大家交流的就是好样的。请各位支持一下,顶!

说得对   顶!!!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说得对   顶!!!

网友L:
我认为他在吹牛逼,高手不会在这里瞎说,每天的工作就够忙的,根本没有时间扯淡

网友M:
小弟刚从学校毕业 经常去现场排除电器故障,工程目前只做了一个
东汽高频开关电源水冷却循环系统
控制16台整流器的开关,以及自动补水和自动切换水泵,用AD模块读取进水温度和出水温度,进水压力和出水压力,然后根据用户的需要在人机上设置具体参数来控制整流器关闭

网友N:
小弟初来乍到

网友O:
ding ,,不多,继续加油啊

网友P:
牛人,楼主是光头吧,呵呵。这么大个工程要死多少脑细胞啊。

网友Q:
厉害!高手啊!想问干这行多久了!有没有跟师傅做过!?听说过影像功能!采取基本样,再进行对比来检测.达到筛选目的.

网友R:
好厉害!我们却连个简单的都不会呀!郁闷!

网友S:
想都不敢想!

网友T:
引用 网友D:
馬不是這麼吹的。又不是他一個人做的。是的話。也不會來這裏發帖子。我認為。
的确,说起话来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U:
如果是一个人做的那就太厉害了,我是说设计!

网友V:
是啊。。好象好厉害。我5年前做过差不多相同的生产线。是你这个的10倍长,原理结构差不多。但外加20多套机械首,20多套触摸屏+PLC+IO模块我都不知道用了多少。不过我是两个人在做,一人一半。我都觉得自已是一般的水平,现在换工作了,看到别人的设备,比一比,还是差别人一节。

网友W:
只做过小工程,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