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在线仿真怎么PLC不动作呢

楼主(2009-10-12):
我的笔记本电脑编号程序后 和PLC链接,程序能写入,但监控和仿真都打开,软件的程序可以强制0N,但PLC Z怎么没输出呀,仿真软件的位监控都不行 我系统重装,又重新下载软件 ,安装还是不行 求 高手帮忙 谢谢

网友A:
你有PLC,就不要仿真了。仿真是没有PLC的时候做的,有PLC你就监控,然后手动接通PLC相关点,看PLC输出运行情况。

网友B:
1楼解答正确。

网友C:
一楼说的对.......

楼主:
我好长时间没完PLC了 我怎么记得可以那样做呢

网友D:
可能安装有问题
又或者逻辑出错

网友E:
可以给我一个地址和安装号吗

网友F:
1楼解答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