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PLC做脉冲的问题

楼主(2009-10-12):
用三菱PLC做脉冲控制机床分度电机,往一个方向走,中间不清零,脉冲数累计到上限后会不会不运转呢?

网友A:
有一个系统内部的特殊辅助继电器会ON ..然后会报错。PLC EER

楼主:
有啥办法到上限后,自动从0开始.

网友B:
那就加一步条件判断的程式,达到目标值后清零就行了。

网友C:
你把脈沖數設到零就會無限的發脈沖